[求助]expeditionPCB可以将PCB图输出为pdf格式的吗?

楼主(2012-06-26):
RT,expeditionPCB可以将PCB图输出为pdf格式的吗?如果可以应该怎么做?求高手指点啊!
( [5 j5 M! m& p$ R$ Y或者只是输出顶层和底层的位号的pdf文件。望高手解答一下啊!

网友:
可以的。要装好adobe的软件。然后设置只显示需要输出的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