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一个设计只能用一种尺寸的过孔吗?

楼主(2012-06-26):
pads一个设计只能用一种尺寸的过孔吗?我修改了其中的一个过孔的尺寸之后,全局的过孔的尺寸都会跟着改变。如果我想把普通的过孔尺寸设置为30mil,而电源的过孔设置为50mil,这该怎么样设置?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layout中,按alt+S+S,打开pad窗口,type中点via,然后在Decal name中添加新过孔。新过孔设置成你需要的尺寸即可。
放置过孔后,打开过孔属性,Via name就有多种过孔可选择了。

网友:
正如楼上所说...

网友:
    正如楼上的楼上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out中,按alt+S+S,打开pad窗口,type中点via,然后在Decal name中添加新过孔。新过孔设置成你需要的尺寸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