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cb板上修改refdes的位置

楼主(2012-06-26):
布完线的pcb电路板上的refdes有些重叠了看不清。。我只知道怎么在做元件图的时候放置refdes的位置。怎么移动在pcb电路板上移动个别的refdes位置?

谢谢!

网友:
move命令,find下只选择text,就可以只移动位号层的文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