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接口以太网控制芯片enc28j60工作时温度会很高

楼主(2012-06-27):
最近买了一个enc28j60的功能模块,用Mega32今天测试了一下,很快就ping通了,但是enc28j60有些发烫。不知道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没有

网友:
这芯片发热是正常的。

网友:
"enc28j60有些发烫" ,實際溫度是多少呢?   通常有 MAC + PHY 的芯片溫度都很高,工作溫度約略45到50度左右(當環境溫度為20到30度的時候),你可以去拆一些 HUB 來看看,有些工作溫度也是挺高的,手指也無法長時間放在上面。

网友:
嗯,楼上说的有道理,只要PHY工作正常就行了,温度只要不异常就行了!!

网友:
网口物理层芯片可是热大户,看手册上的电流和电压你计算一下功率你就知道了。

网友:
我开始还加了个散热片在上面,后来发现不加散热片也不会烧

楼主:
我担心会不会对周边的外部零件产生影响呢,一般正常的时候温度大概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