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花孔问题

楼主(2012-06-27):
在设置里,插件接地焊盘的设置为花孔,比如插件电容的地脚,但是设置里如果我选择圆形孔为花孔,双面板的地过孔也会变成花孔。
一,我希望过孔全部铺铜
二,我不想将接地插件脚的焊盘改为椭圆
我知道这个有办法解决,因为我曾经有个板解决过,但是忘记方法了
求高手指教~~~

网友A:
thermals中圆形pad选择为隔热焊盘。
copper pour属性窗口中的options中的flood over vias勾选上。
flood a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ermals中圆形pad选择为隔热焊盘。
copper pour属性窗口中的options中的flood over vias勾选上。
flood  ...

搞定了,谢谢啦!!!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是怎样弄的。能不能贴图啊!那样看的清楚些。

网友:
好用,以后知道了,谢谢啊!!!

网友:
好,我也是这样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