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

楼主(2012-06-27):
把3V 升到5V随之电流也增大增高的电路,那们位大侠有啊,急急

网友:
5V需要多大的輸出電流呢?   要輸出 0.5A 或是 1A 還是更大。

网友:
电压可以升高,但电流不能增大吧,这不符合能量守恒定律!!!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有具体要求的话可以去可以去TI 网站选
http://www.ti.com.cn/lsds/ti_zh/ ... t/power_portal.page
输入你的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及电流就可以找到大致器件了,再查看手册及价格可以申请样片!
不过升压电路时增加不了电流的,只能增加电压。就像3楼说的一样

网友:
楼主还要电流都变大   是什么状况哦

楼主:
5V输出0.5A就可以了

网友:
down一个TI的switcher pro,会帮你选型的

网友:
    哈哈。。。功率是额定的,转出小于3.3V的功率(转换有一定损耗,和所用IC的效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