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眼图测量的一些问题与讨论,手动测量的方法与过程是否正确

楼主(2012-06-27):
    关于眼图测量的一些问题与讨论,手动测量的方法与过程是否正确

眼图是DDR2的DQS-400MHz时的眼图波形

查看的是ansoft designer的help部分reports.pdf的P85-86页:

    (1)MinEyeWidth is the minimum horizontal opening at the eye-crossing amplitude, typically at the center of the eye. Unlike statistical eye width, if different traces exist for different
    unit intervals, then MinEyeWidth represents the minimum width of all the traces.

    手动实际测量的过程是:增加一个0.9V的Y坐标,与眼图产生交叉点的位置进行标注得到
    3.6932080660177-1.2888620466796=2.4043460193381(ns)
还有一个疑惑就是:因为实际的DQS可能存在上下的抖动偏差这个眼图的水平中心线是否是以REF 0.9v为中心?

工具自动测量结果:MinEyeWidth=2.405(ns)

(2)MinEyeHeight is the minimum vertical opening at the eye-measurement point, typically at the center of the eye. Unlike statistical eye height, if different traces exist for different unit intervals, then MinEyeHeight represents the minimum height of all the traces.

    按照这段话的描述,MinEyeHeight好像就是只在垂直中心线上测量到的结果,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如果正确那么
    手动实际测量:增加一个2.5ns的X坐标,与眼图产生交叉点的位置进行标注得到(直接用坐标跟INNER EYE的交叉点值)
1.2648237106-0.5240700601=0.7407536505(V) (由于看着交叉点与眼图交叉偏差不大,最后都选择了此坐标与眼图交叉点处的数值,在下面的交叉点处稍微有一些偏差)

工具自动测量结果:MinEyeHeight=0.7407536505

    (3)EyeLevelZero and EyeLevelOne are the mean values of the lower/upper vertical histograms in the 40-60% center region of the eye, where “center” is defined by the eye-crossing points t1 and t2. Vertical histograms are created above/below the eye-crossing point (represented as yellow/orange shaded regions in the figure above). The mean value of these histograms yields EyeLevelZero and EyeLevelOne.

这段话说的意思是否可以理解为在垂直柱状区域内,沿着中心位置附近找到一个较大值/较小值,然后算它们之间的均值?

按照这个思路,首先算40-60%的区域,由于测量“the eye-crossing points t1 and t2”不太好测量,我用MinEyeWidth的40%来计算,然后画出2个X坐标圈出垂直柱状区域,在这个区域内画出一个Y坐标然后拖动以便大致找出最大值,然后画出一个X坐标与该区域最大值的交叉位置,然后再画一个Y坐标,找到与眼图相交的最小值
(1.3123648322196-1.2648237106)/2+1.2648237106=1.2885942714098(V)

工具自动测量结果:EyeLevelOne        =1.289131737

楼主:
    (1)从眼图轮廓图看,好像有些地方并不是内缩的,而是跟有些存在交叉,不知道这样的处理是不是工具本身的问题?
    (2)垂直柱状图好像也不能显示,感觉是不是只有在使用眼图激励源与眼图测量探针,并使用快速眼图分析才能显示?这个算工具本身的问题么?
(3)另外一个是jitterp2p的问题:按照help的说话是眼图交叉点间的距离,我手动量测出来的比工具自动算出来的要小,感觉测量的位置并不在眼图交叉点上

    是不是跟所示意的第一张图中的3δ的设置有关系?关于这个δ的测量与计算不是很清楚,是不是跟统计中的正态分布图有关系?

楼主:
    针对这个问题我用手动的方法有详细测量了一遍

结果是确实可能不是按0.9V这个来进行计算的

首先根据自动测量的EyeLevelZero与EyeLevelOne算出其中间值
    然后在算这个中间值的垂直柱状图,测量这个垂直柱状图的最左边与最右边

    测量的结果跟自动计算的jitterp2p是一致的

所有感觉眼图的测量可能考虑了相对0.9v偏差后的眼图中心位置

另一个问题就是眼图测量中为何只能显示垂直柱状图,不能显示水平柱状图

楼主:
    另一个问题就是眼图测量中为何只能显示垂直柱状图,不能显示水平柱状图?

    因为查看help中:
EyeHeight = [(EyeLevelOne - 3σ1) - (EyeLevelZero + 3σ0 )] where σ1 and σ0 are the
    standard deviations of the vertical histograms used to determine EyeLevelZero and Eye-
    LevelOne

3σ1与3σ0好像跟水平柱状图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A:
    首先0,1电平时根据电压的直方图确定的,也就是σ区域。而时间的直方图反映了交叉点的抖动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0,1电平时根据电压的直方图确定的,也就是σ区域。而时间的直方图反映了交叉点的抖动水平。

    目前发现工具本身好像无法自动获取横轴,纵轴与眼图轮廓交叉点的精确坐标,另外就是jitter的左右边界的精确坐标

需要手动逐一调整才行

有无什么更好的方法 能通过宏命令捕获这些数据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发现工具本身好像无法自动获取横轴,纵轴与眼图轮廓交叉点的精确坐标,另外就是jitter的左右边界的精 ...

你最近是不是对SigTest这种软件的原理比较感兴趣,发现你正在尝试自己生成眼图并做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近是不是对SigTest这种软件的原理比较感兴趣,发现你正在尝试自己生成眼图并做分析。

    目前使用过程发现工具本身在自动测量方面与方法不太给力(也许跟自己对工具的一些函数与命令不太熟悉)
不过确实在搜help的时候也没找到特别好的解决方法

    想了解一些如何对仿真得到的波形能进一步进行分析

    希望有一些基本的思路与解决对策

提高仿真测量本身的效率,减少反复手动测量的过程(毕竟有些步骤是重复性的,只是在一些关键点上数据坐标的获取比较费劲,一些原理理解的不够深入,不知道如何切入)

    希望stupid兄弟如果熟悉这方面的话可以多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近是不是对SigTest这种软件的原理比较感兴趣,发现你正在尝试自己生成眼图并做分析。

按照我的理解,像在ansoft designer里面在生成眼图需要定义眼图的单位时间

例如DDR2-400MHZ

    DQS的频率时400MHZ,换算成时间就是5ns,那么眼图的间隔就是2.5ns

这样生成的报告就能显示出以这个时间单位重绘出眼图,也会显示出眼图轮廓

    建立4电平横轴则会与眼图轮廓存在交叉点,计算jitterp2p,与level0与level1的数据,然后再算出中心电平柱状图,确定jitter的确切位置
    这些操作都需要仔细调整与计算,并合理的挪动建立的X轴线

根据以上的一些数据就可以画出建立时间与保持时间的区域,也能算出相应的余度

    不过目前发现 :不能确定这些算法函数或者命令 能自动获取这些精确数据

如果能快速获得这些数据的话,画出一个markyingg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0,1电平时根据电压的直方图确定的,也就是σ区域。而时间的直方图反映了交叉点的抖动水平。

    如果设置0、1电平的直方图 目前感觉ansoft designer无法获得,目前的柱状图对获得交叉点处的正方图效果还行

设置其他电平,感觉意义不是很大

因为如果柱状图所绘的直方图无法横向显示的话,手动算并绘出合理的横轴线比较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