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小白求指教

楼主(2012-06-27):
哪位大侠指导一下下图中的BAT_ID这是什么信号,是AD采样模拟线吗,它有什么作用,走线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吗

网友:
沒看見你說的圖片。

网友:
正常情况下是用来检测你是否有接电池的。

楼主:
不好意思,忘记上图了

网友:
你看它接到哪一端就知道它的作用了 一般接到MCU

楼主:
接到CPU了,

网友:
看到4樓圖片 BAT_ID 是接到 TEMP。通常一般電池內部 TEMP 是接溫度電阻(NTC),是要連接 A/D 來讀取溫度變化,做溫度保護用。

可是又看到6樓的圖片,BAT_ID 是接到 CPU端,管腳上沒有看見 A/D 功能,還接了一個上拉電阻 100K(並且在4樓圖片又串上 10K 電阻),所以推測應該是僅有偵測電池有無接上功能。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指点!

网友:
我个人认为是检测电池电量的,如手机/MP3/MP4/GPRS等产品一般是这样检测的,J702应该是电源管理IC,R714可能是取样电阻,请拍砖.

网友:
    一般用于检测温度,接到AD上;有的是为了检查是不是原装电池,这个也要接到AD上;看你的信号的意思就检测是否是原装电池的;id么,身份。自己家的电池接的电阻是个特定值,据此AD得到对应的电压,在电压范围内就是自家的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