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立焊盘的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2-06-27):
我想用Pad Desinger 建立一个通孔焊盘,双面PCB用的!

设置如下:

结果保存时提示:
padsTACK WARNINGS:

DEFAULT INTERNAL: No pads are defined.
 When loaded into a design, no internal pads will be added
 for unmatched padstack layers or when additional internal
 connection layers are added to the design.

如果用LP Wizard生成如下:
保存,很正常!

为什么双面板通孔时,也要设置:DEFAULT INTERNAL 这一项呢?

网友:
只是一个警告,告诉你焊盘用在多层板时内层没有焊盘,对你双面板没影响,但为了方便以后使用,一般都把内层焊盘加上

楼主:
好的,谢谢!看了半天的资料,焊盘这块感觉还是有点晕,按说阻焊盘要比焊盘大个0.1mm左右,但是LP Wizard生成发的阻焊盘和焊盘一样大!用FPM生成的焊盘,有的防散热盘和反向盘都有!
个人感觉还是用ALTIUM软件做封装快捷!

网友:
手动画多好啊,不用那个什么wizard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看了半天的资料,焊盘这块感觉还是有点晕,按说阻焊盘要比焊盘大个0.1mm左右,但是LP Wizard生 ...

我也觉得Allegro做封装麻烦,不过习惯了就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