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V7441A的发热问题

楼主(2012-06-27):
不知各位有没有用过该芯片,之前有一个项目用过一片7441芯片,正常工作时芯片几乎没有什么热度,现在使用4片7441,可以正常工作,但芯片表面温度很高,大约有60度的样子,查了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程序配置是一样的,原理图也是一样的,感觉很奇怪,求高手解答!!!

网友:
IC的温度不一样,在电压相同的情况下,那肯定是电流变大了,这时候你就可以查看下的输入信号及通道是不是与之前的项目一样,选择不同的信号格式输入在IC内部的处理是不一样的,所需的模块就不一样,那么电流时不一样,所以温度会有变化

网友A:
看了下电气特性,在不同的信号及采样频率下,电流相差还是蛮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电气特性,在不同的信号及采样频率下,电流相差还是蛮大的

4片的功能与1片的是完全相同的,每片的功耗是一样的,就是搞不懂为什么温度会有这么大的差别,而且4片的板子,上电三十秒种就明显感觉7441芯片有热度,所以认为很不正常。

ps:两个板子唯一不同的就是尺寸,4片的板子尺寸只有1片的一半,难道这样就会有很大的散热区别吗

网友:
没法看到实际情况   很难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