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5.7与16.5同时安装

楼主(2012-06-27):
一年前试过同时安装16.5与15.7,但是现在已经找不到论坛的那个帖子...
下午查了很久,也没有查到相关资料...
尝试了先安装16.5再安装15.7...失败...
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0570-1-1.html

这个是16.5的安装方法吧...16.5单独安装没有问题...现在是同时安装两个版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16.5的安装方法吧...16.5单独安装没有问题...现在是同时安装两个版本

我装的就是两个版本的 ,好用的很啊  。估计是你破解的问题,还有就是环境变量设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装的就是两个版本的 ,好用的很啊  。估计是你破解的问题,还有就是环境变量设置的问题。

能否说下安装过程呢?先装15.7破解后再装16.5再破解?license manganer需要装两个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说下安装过程呢?先装15.7破解后再装16.5再破解?license manganer需要装两个么?

两个安装好,到时一起破解,只是最好把两个版本的license 以及软件都放在各自的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