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logic转orcad的方法

楼主(2012-06-27):
我现在用的pads9.3版本,想将logic的文件转到orcad上,网上查了下只有用e-studio来转,问题是这个软件只能支持2004版本的logic,而且还转的比较麻烦。请教一下大家有其他方法来转到orcad上面吗?

网友A:
为什么要转为ORCAD,为了导网表?logic导也不错,你转为ORCAD还有很多错误要改;为了公司资料一致?既然安装了PADS,logic不白安装了,除非你只用CADENCE。没一点意义啊

网友B:
logic导出低版式本的txt后,用ad导入,然后导出为orc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转为ORCAD,为了导网表?logic导也不错,你转为ORCAD还有很多错误要改;为了公司资料一致?既然安装 ...

我用习惯orcad,别人给我的logic文件,想用orcad来修改,logic用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gic导出低版式本的txt后,用ad导入,然后导出为orcad

AD是什么?

网友(2013-04-24):
引用 楼主:
AD是什么?

    AD就是protel的升级版!

网友(2013-08-05):
引用 网友B:
logic导出低版式本的txt后,用ad导入,然后导出为orcad

请教logic怎么导出低版本的TXT?我的是PADS9.5版本,没有导出低版本的选择。见图。

    在AD导入中,也没有选择导入TXT文件的选择,我是AD10版本,见图

网友:
    近期在折腾怎么将PADS的原理图转到AD中,对于老大的提议极有兴趣。

网友:
    小手一抖,经验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