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同步后,主控的PIN脚乱了?

楼主(2012-06-27):
原理图是orcad转过来的

楼主:
同步时出现** ECO In Report **

Wed Jun 27 18:36:27 2012

Input  File : C:\PADS Projects\eco2pcb.eco
Current Job : DR12-[X3]-20120525-1140.pcb

Line 1671 , Section *CHGPART*
Q6  TS\BJT-SOT-23  NPN
* B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SOT-23".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1673 , Section *CHGPART*
C1  TS\C0402  CAP_NP
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0402C".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1686 , Section *CHGPART*
C114  TS\C0402  CAP_C0402_0.1UF/16V/X5R/MRT_RS_2
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C0603".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1687 , Section *CHGPART*
C115  TS\C0402  CAP_C0603_TY_RS
* B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C0603".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1688 , Section *CHGPART*
C117  TS\C0402  CAP_NP
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0402C".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1689 , Section *CHGPART*
C118  TS\C0402  CAP_NP
* B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0402C".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1710 , Section *CHGPART*
C3  TS\C0402  CAP_NP
* B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0402C".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1714 , Section *CHGPART*
C4  TS\C0402  CAP_NP
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0402C".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1723 , Section *CHGPART*
C5  TS\C0402  CAP_NP
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0402C".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1736 , Section *CHGPART*
C7  TS\C0402  CAP_NP_7
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C0402".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1746 , Section *CHGPART*
C8  TS\C0402  CAP_NP_7
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C0402".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1748 , Section *CHGPART*
C83  TS\C0402  CAP_NP
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0402C".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1749 , Section *CHGPART*
C84  TS\C0402  CAP-POL_2
* B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TS\EC-DIP20".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1762 , Section *CHGPART*
C119  TS\C0603  CAP_TB_47UF/10V_NEC_RS
ailed to get A-SIZE from library

Line 1766 , Section *CHGPART*
C14  TS\C0603  CAP_TB_47UF/10V_NEC_RS
* Failed to get A-SIZE from library

Line 1777 , Section *CHGPART*
C142  TS\C0805  CAP_NP
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0402C".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1789 , Section *CHGPART*
L2  TS\CM0805  CHOKE
* B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L-SMD-4.4B".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1790 , Section *CHGPART*
L3  TS\CM0805  CHOKE
* B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L-SMD-4.4B".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1795 , Section *CHGPART*
U8  TS\CSP3-68  LDO-3
* Failed to get TS\SOT-23 from library

Line 1797 , Section *CHGPART*
U3  TS\FBGA96  IC_STEPDOWN_S-8551_RS
* B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SOT25".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1805 , Section *CHGPART*
SW1  TS\MD-5  MD001-05003
* B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TS\MD-5".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1806 , Section *CHGPART*
SW2  TS\MD-5  MD001-05003
* B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TS\MD-5".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1807 , Section *CHGPART*
SW3  TS\MD-5  MD001-05003
* B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TS\MD-5".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1808 , Section *CHGPART*
SW4  TS\MD-5  MD001-05003
* B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TS\MD-5".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1809 , Section *CHGPART*
SW5  TS\MD-5  MD001-05003
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TS\MD-5".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1810 , Section *CHGPART*
Q1  TS\MOS-SOT-23  MF_P_IT2301B
* B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SOT-23".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1813 , Section *CHGPART*
R10  TS\R0402  RES
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0402R".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1830 , Section *CHGPART*
R13  TS\R0402  RES_0402_RS_2
* B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R0603".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1846 , Section *CHGPART*
R15  TS\R0402  RES_0603_RS_2
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R0402".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1885 , Section *CHGPART*
R2  TS\R0402  RES
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0402R".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1893 , Section *CHGPART*
R3  TS\R0402  RES
* B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0402R".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1895 , Section *CHGPART*
R4  TS\R0402  RES
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0402R".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1897 , Section *CHGPART*
R5  TS\R0402  RES
* B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0402R".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1902 , Section *CHGPART*
R6  TS\R0402  RES
* B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0402R".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1910 , Section *CHGPART*
R7  TS\R0402  RES
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0402R".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1920 , Section *CHGPART*
R8  TS\R0402  RES
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0402R".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1928 , Section *CHGPART*
R9  TS\R0402  RES
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0402R".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1953 , Section *CHGPART*
RT1  TS\R0603  PTC
ailed to get  from library

Line 1963 , Section *CHGPART*
U4  TS\SOP-8L  RT9166
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SOT-23".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1968 , Section *CHGPART*
U1  TS\SPCA6330A  IC_LDO_S-1135D33MC_SOT25
* B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SOT25".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2006 , Section *CHGPART*
D5  TS\TVS0603  BAT54C
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SOT23".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2010 , Section *CHGPART*
J6  TS\WAF-2-1.25P-DIP  SD_0
* B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TF1.1-1.6".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2037 , Section *PART*
C12  CAP_C1206_10UF/16V/X5R/TY_RS
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C0805".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2038 , Section *PART*
C16  CAP_NP
* B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0402C".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2039 , Section *PART*
C6  CAP_NP
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0402C".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2040 , Section *PART*
C15  CAP_NP1
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0805C".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2041 , Section *PART*
J9  CON2
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2PIN".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2043 , Section *PART*
U17  IC_CHARGE_IT4054-4.2_RS
* B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SOT25".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2044 , Section *PART*
U2  IC_STEPDOWN_S-8551_RS
* B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SOT25".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2047 , Section *PART*
LED1  LED_KPT1608SURCK-5MA_RED_RS
* B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LED".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2048 , Section *PART*
Q15  NPN
* B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SOT-23".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2049 , Section *PART*
R281  R
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R0402".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2050 , Section *PART*
R1  RES
* B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0402R".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2113 , Section *PART*
R12  RES_0402_RS_2
* B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R0603".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2114 , Section *PART*
R14  RES_0603_RS_2
* B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R0402".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2115 , Section *PART*
R280  R_2
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R0402".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Line 2118 , Section *PART*
SW7  SW-PUSHBUTTON-3
* Failed to get TS\PTCFG-T-RB from library

Line 2119 , Section *PART*
SW6  SW_PUSHBUTTON_3
ailed to get  from library

Line 2174 , Section *NET*
R4.1  C3.1  R3.2  U2.5
art name U2 not found

Line 2176 , Section *NET*
R7.1  C6.1  R6.2  U3.5
* Part name C6 not found
ot valid pin name 5 for part U3

Line 2178 , Section *NET*
C1.2  U1.4
* Not valid pin name 4 for part U1

Line 2180 , Section *NET*
R14.1  LED1.1
art name R14 not found
art name LED1 not found

Line 2182 , Section *NET*
U17.1  LED1.2
art name U17 not found
* Part name LED1 not found

Line 2184 , Section *NET*
R12.2  D5.3
art name R12 not found
ot valid pin name 3 for part D5

Line 2186 , Section *NET*
U3.1  C117.2  R10.2
ot valid pin name 1 for part U3

Line 2188 , Section *NET*
U2.1  C118.2  R2.2
art name U2 not found

Line 2190 , Section *NET*
C142.2  R1.2  U1.3
* Part name R1 not found
ot valid pin name 3 for part U1

Line 2192 , Section *NET*
R12.1  Q1.1  R13.2
* Part name R12 not found
* Not valid pin name 1 for part Q1

网友A:
首先,orcad可以直接导出PADS格式的网表,然后新建工程,导入网表并另存为新名称,然后再进行ECO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orcad可以直接导出PADS格式的网表,然后新建工程,导入网表并另存为新名称,然后再进行ECO对比!

具体怎么操作呢?

网友:
首先切换到工程管理窗口,单击“tools”菜单,选择“Create Netlist...”选项,在弹出的对话框下,执行如下操作:
剩下的PADS的ECO对比升级,在此不赘述。你可查看相关PADS帮助文档。

PADS网表导出

PADS网表导出

网友:
有没有更详细的说明?这个看了还是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