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面阻抗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6-27):
共面阻抗是什么意思?

网友A:
SI9000里的一种模型,就是线两边有copper 或者包地,在同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9000里的一种模型,就是线两边有copper 或者包地,在同一层。

噢,了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共面阻抗的走线就是将同一层的包地线或是两边的COPPER作为参考面做的阻抗走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了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共面阻抗的走线就是将同一层的包地线或是两边的COPPER作为参考面做的阻抗走 ...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