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那个属性是布线的长度呢?看图

楼主(2012-06-27):
我不知道那个是我现在的布线长度,是那个属性呢?谢谢大家了

网友:
    length就是布线长度

楼主:
    哪NET PATH  length呢? 不是网络布线长度吗?

网友:
    前面的length是指所选Cline长度,后面是整个网络的长度

楼主:
    那布好网络线后应该,应该看后面的长度,才是布线长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