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走线问题

楼主(2012-06-27):
各位大哥,走线时,出现这英文Layer Top is not enabled for routing. Adjust Selected layers in Design Rules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setup→Layer Definition,检查TOP层设置

网友:
就是说顶层不能布线,去设计规则里面设置一下,具体步骤如下:
进“setup”下“Design Rules”,进“Default”里面“Routing”选项

在“Available layers”里面添加top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