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芯片PCB Layout需要注意什么?求各位高手赐教

楼主(2012-06-27):
最近在做一个7寸TFT液晶裸屏驱动板,需要5路电源,使用的是TI的TPS65100的DC—DC芯片,但是发现布线不规范会使得输出电压达不到想要的值,求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上个你Layout完成后的图瞧瞧才好说说问题

网友:
根据芯片手册里面的推荐布局布线来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