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输出变声是什么问题?急!!

楼主(2012-06-28):
音频输出变声是什么问题?急!!跪求答案!!

网友A:
加了什么样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了什么样的电容?

哪里的电容?CPU的还是外围接口的?跟电容有关系吗?

网友:
1.付上电路,
2.是任何时候声音都是变得还是在调大调小的时候会有变化?

网友:
把你的这部分完整图纸放上来啊

网友:
放大失真了吧

楼主:
是失真啦。。问题已经解决。。谢谢楼上们

网友:
放大失真是电容的问题吧?

网友:
不一定,也许音源就已经受干扰了呢!

网友B(2012-07-28):
图都不发上来,就这样问,当别人都是神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都不发上来,就这样问,当别人都是神仙啊

当时有点急。忘记啦。。后来解决啦

网友:
放大失真不一定只是电容的问题,有可能静态工作点也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