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两张硬件电路有什么差别,在设计的时候需注意些什么?

楼主(2012-06-28):
请问这两张硬件电路有什么差别,在设计的时候需注意些什么?

网友:
看了下:
两个电路功能应该都能正常实现,但图1更好些,实现了5V电源与1V5EN管脚的电平隔离;图2虽然功能也能实现,但没有了电平隔离的功能(即5V通过分压电阻直接与1V5EN管脚连接)。

网友:
还分析得正确呢!!
你们确认第二个电路能正常工作?!!!!

网友:
下面的电路始终处于一个状态

网友:
    哈哈。。。下面那电路确实有问题,它是发射输出

网友A:
    4.7K与1K分压为0.87719298245614035087719298245614
导通时,BE要为0.6V才能工具,相当VE输出为 0.87719298245614035087719298245614 -0.6 =0.2V

楼主:
    感謝樓上大哥的幫助,我們也認真分析了一下,第二個確認不能正常工作。。。所以我們采用第一個原理圖!

网友:
    4楼、7楼的说的极是,这块还真没注意电路参数!!谢谢纠正

网友:
    学习了!一开始没看懂!!后来看了7楼介绍看懂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4.7K与1K分压为0.87719298245614035087719298245614
导通时,BE要为0.6V才能工具,相当VE输出为 0.8771929 ...

请问一下1V5是怎么算出来的?三极管饱和导通后,R2100(1K)左端是不是应该等于3.3V?望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