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中的3.3V和1.2V的如果得到的?

楼主(2012-06-28):
如题,其中ADJ_33和ADJ_12,及FB33/FB12都是连接到主IC上的

网友:
你可以这样理解,三极管是一个开关,你可以让他完全导通,也可以让他半导通,他就是说你想它导通流过多少V,那就看你的主IC是怎么控制了,完全是由主IC控制的,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不对哇  是我理解错了,不是这样理解的,应该是V3.3=465MA*R761    V1.2=150MA*(R761+R762) 那2个三极管就是开关作用

网友:
我想楼上的两次回答结合起来就是对的:
一,3.3V和1.2V都是由主IC提供。
二,三极关作开关用:
当主IC输出高电平(3.3V或1.2V)时,开关关导通,输出电压3.3V或1.2V;
当主IC输出低电平时,开关管不导通,输出0V.

网友A:
看了下,这个图的原理是应该是这样的:
1、两路输出电源的性质是LDO,既串联调整电源模型;
2、图中两三极管是电源调整管,工作在放大区,而不是楼上所说的开关作用;
3、两路电源由外部两三极管(电源调整管)加上主控内部的反馈误差检测、基准电源、误差放大等部分一起组成完整的串联可调整电源的架构,向负载提供相应电压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这个图的原理是应该是这样的:
1、两路输出电源的性质是LDO,既串联调整电源模型;
2、图中两三极 ...

嗯,有道理,3.3V和1.2V是IC提供,三级管工作在放大区,起到电压跟随的作用,我是这样理解的。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有道理,3.3V和1.2V是IC提供,三级管工作在放大区,起到电压跟随的作用,我是这样理解的。呵呵

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
请问你的主IC型号是什么?我也想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
请问你的主IC型号是什么?我也想看看~

凌阳820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这个图的原理是应该是这样的:
1、两路输出电源的性质是LDO,既串联调整电源模型;
2、图中两三极 ...

那请问一下,能计算出来这个电压值吗?怎么计算?

网友C:
三极管不是做开关,这就是LDO的原型,通过ADJ33和ADJ12的电压调整,让三极管在放大区内调整,只要修改了Vce的压差,就可以调节出不同的输出电压(Vout=Vin-Vce),ADJ33和ADJ12应该是DAC输出。
主IC应该是类似单片机的东西,可以把输出的电压通过ADC输入传回单片机,单片机根据输出的实际情况,调整ADJ33和ADJ12的电压,这样形成一个反馈,可以很准确的输出,而且不受外围器件影响,因为这是个单片机主动学习的过程。

这个图有点意思,下次自己做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不是做开关,这就是LDO的原型,通过ADJ33和ADJ12的电压调整,让三极管在放大区内调整,只要修改了Vce ...

1.2V的三极管电压测得:B:2.7V;E:3.3V;C:1.2V。请问一下,如何计算可以得到这个1.2V?忘赐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