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里BGA无法扇出的问题、

楼主(2012-06-28):
    今天画板子,第一次接触扇出的概念。本来一点都不了解。后去网上观望了下。但是router里怎么也扇出不了,就是点fanout没反应。后设置如下。OLA .

网友A:
    呵呵,在扇出之前应该把BGA下面的器件移开,把DRC关闭,格点设置为0,把各种电器规则设置为0,这样都可以扇出了,还有必须勾上signal net

楼主:
    恩恩。我大发现这里边东西挺多的。

网友(2015-04-03):
引用 网友A:
    呵呵,在扇出之前应该把BGA下面的器件移开,把DRC关闭,格点设置为0,把各种电器规则设置为0,这样都可以扇 ...

    请问怎么设置?

网友:
    这里边东西挺多的。

网友:
    Jimmy培训[第六期]高速PCB设计之-BGA,DDR篇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0475-1-1.html
(出处: EDA365电子工程师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