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2004安装问题,哪位大侠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2012-06-28):
   我在安装EN2004完成之后,没有重启 就打开XVSION自动设置之后,配置了控制面板里面的两个文件,然后设好环境变量。待打开XVSION,打开Dmgr启动没有问题。我很高兴马上把系统进行了备份,正好这时系统更新要求重启,我就重新启动了电脑,结果XVSION的两个在控制面的设置文件怎么也打不开了,同时也启动不起来软件了,很着急啊。大家给帮忙吧给解决一下吧。

网友:
建议卸载2004重新安装下。

网友:
以本人的经验是,装了某个xp的补丁导致的,如果直接装好sp3以后,不更新其他的补丁。肯定可以

楼主:
谢谢大侠们了!
也就是说 这是系统更新的原因?那我在控制面板里面把但是更新的程序删掉是不是就好了?因为程序更新前 打开电脑还有那个XVSION的大图标,更细之后 就没有的。
那么的重新安装XVSION文件是不是就没事了?真的不行的话 卸了重装的话 会不会有问题?据说这个软件很霸道,一旦以前安装多的文件没有清理干净,安装就会有问题,真的吗?
如果下次我安装成功之后,就关掉系统自动更新,不再安装补丁什么的了,卸去360等软件是不是就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