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ple Hierarchical Ports of same name exist across Hierarchical Blocks.

楼主(2012-06-28):
Multiple Hierarchical Ports of same name exist across Hierarchical Blocks.
在绘制层次原理图的时候,由于不同的schematic需要用到相同的网络,因此在不同的模块图上,都有相同的port名,于是在进行DRC检查的时候,就出现了上述的错误,请问怎样才能解决呢?谢谢……

网友:
上傳文件請大家幫你看看問題如何解決。

网友(2016-09-08):
请问该问题最后解决了没有。
Multiple Hierarchical Ports of same name exist across Hierarchical Blocks??如何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