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解决allegro15.7的启动问题

楼主(2012-06-28):
    我装的是15.7版本的allegro,每次开机都要点一下start sever才能顺利打开软件,否则就会出现license错误之类的提示,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
    加入到开机启动项里面就可以了啊!

楼主:
    谢谢楼上,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