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生成gerber文件时,出现这个对话框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6-28):
生成gerber文件时,出现这个对话框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你是不是设置了平面层是负片,走线层设置了正片呢?然后你在走向层(正片)铺了铜,所以就提示你是否需要再正片上进行铺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设置了平面层是负片,走线层设置了正片呢?然后你在走向层(正片)铺了铜,所以就提示你是否需要再 ...

你说的这些在哪里设置啊,能帮我解释一下吗?谢了

网友:
在set layer def-的下拉菜单中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