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 WIZARD 严重warning

楼主(2012-06-29):
大家遇到 lp wizard 这个错误了吗?怎么也导不出allegro封装,请问怎么解决啊?
谢谢

网友:
有waring是可以导出封装的,你导不出是其他问题

楼主:
二楼的,请问怎么解决啊?多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楼的,请问怎么解决啊?多谢了

意思是你的焊盘距离太近,没法自动生成丝印,你生成封装看看有没有丝印嘛,没有的话手工添加上去一个就是了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我仔细看了一下,生成的封装在左下角很小,不仔细看就以为没有生成封装呢!
放大后,确实没有丝印,手工添加就可以了!
再次感谢楼上的帮助,令我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