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些,这个电路是什么作用的?!

楼主(2012-06-29):
如题,其中AD_IN0是接到主控IC上的。

网友A:
VCC3.3使得U3导通,ADC就可以测量BAT的电压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3.3使得U3导通,ADC就可以测量BAT的电压

这三极管一直都导通,那是不是可以去掉呢?一样可以起到检测作用啊

网友B:
这个电路是电池采样电路的,AD_IN0是电池采样电压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是电池采样电路的,AD_IN0是电池采样电压来的,

AD_IN0是通过软件来读取电压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D_IN0是通过软件来读取电压的吗?

软件里设置算法,通过R26和R27分压,算法应该是Vout=(R26+R27/R26)*V采样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软件里设置算法,通过R26和R27分压,算法应该是Vout=(R26+R27/R26)*V采样值

是这样吗?
不是通过AD的分辨率得到吗?
比如说8位的,参考电压是V,应该是(V/256)*(对应的位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件里设置算法,通过R26和R27分压,算法应该是Vout=(R26+R27/R26)*V采样值

这个晶体管IC好像一直都是出于导通状态,既然这样,使用这个IC,会不会是多余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晶体管IC好像一直都是出于导通状态,既然这样,使用这个IC,会不会是多余的呢?

我指的是单片机设置算法,采集供电电压,没有分压你的单片机直接采集电压,大于5v,你的单片机不爆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吗?
不是通过AD的分辨率得到吗?
比如说8位的,参考电压是V,应该是(V/256)*(对应的位数)吧

如果只是采集电源电源,你考虑的太多

网友:
    VCC3.3V这个网络应该也是个控制pin,为了省电应该每隔多少时间打开采样一次。

网友(2012-09-29):
引用 楼主:
    这三极管一直都导通,那是不是可以去掉呢?一样可以起到检测作用啊

那就一直都在检测了,没有任何控制

网友:
    是电源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