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pads layout里面的框选和ctrl+A

楼主(2012-06-29):
昨天我准备重画一个6层板的电源层,所以将当前层选为power,又将power单显,并在filter里面只选择shape,layer里面只选择power。
如果框选的话,没有什么问题,点击delete,精确的删掉了power层的所有copper pour。
但如果按ctrl+A,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所有层的copper pour都被删掉了。
百思不得其解!
哪位指点一下,到底是为什么呢?

楼主:
没人回复。。。
是不是这两天论坛出问题的原因呢?
昨天就无法登陆。。。

网友A:
CTRL +A时把所有的POUR选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 +A时把所有的POUR选上了

是因为ctrl+A的优先级要比filter高吗?还是软件的一个bug呢?

网友A:
不是优先级高低的问题,filter中勾选某一项,在PCB选择时只能选择你勾选的这一项。设置完filter后再按CTRL + A时就把你在filter中勾选的东西全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优先级高低的问题,filter中勾选某一项,在PCB选择时只能选择你勾选的这一项。设置完filter后再按CTRL  ...

大哥你可能没有认真看我发的帖,我在filter里面设定了只选择power层的,为什么按CTRL+A会把所有层都选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