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埋孔

楼主(2012-06-29):
4层板 2 3 GND  PWR               1-2 盲孔4/10    2-3 埋孔 8/16  3-4盲孔4/10   要从顶层出线到底层    可以盲孔后不走线 直接在同一位置继续打盲埋孔到底层走线出来么?

网友A:
为何不直接贯孔?

网友B:
四层板盲埋孔,价格和工艺有优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

一定要走线? 焊盘不能直接接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直接贯孔?

0.5的BGA 贯孔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层板盲埋孔,价格和工艺有优势吗。

完全没优势 0.5的BGA 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0.5的BGA 贯孔有难度

嗯,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定要走线? 焊盘不能直接接触么

焊盘外盘稍微接触是可以
但是内孔有接触,板厂就很难控制了,因为盲孔是用激光打的,激光要打到铜皮才停止,如果你孔都重叠在一起了,激光打孔就一直打下去,盲孔的孔径就变得很大

你硬要重叠在一起,就要先埋孔做电镀填平,再打盲孔,那成本,采购看到会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