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么改变text文字的粗细?

楼主(2012-06-29):
    allegro怎么改变text文字的粗细?

楼主:
    已经搞定,哈哈

网友:
    自己搞定多有成就感

网友(2012-07-31):
    大哥 Allegro中是如何添加文字的啊?  添加的文字洗板能打印出来的

网友:
    添加文字:add——text,然后选择相应的层添加就行,想要改变字体大小:edit——change,然后在find选项勾上text,改变字体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