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怎么样消除过孔上的 X 符号

楼主(2012-06-29):
如图

网友A:
option> thermals >取消勾選show general plane indicators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tion> thermals >取消勾選show general plane indicators 即可

非常感谢 按照您的方法 解决了

网友:
取消或勾选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有区别的~勾选了以后 会像图示一样 孔的位置会有个X符号

网友:
Show General Plane Indicator即显示内层负片花孔。意思是,把于内层plane连接的孔用标记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