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哪里找到MakeBatch.exe文件啊

楼主(2012-06-29):
各位大侠:
我安装16.3打开时报错,后来查阅了一些资料,资料说

Nolic对于cadence 的各种版本都要用不同的 cra_ck.bat 来运行。由于安装的版本不同,以及选择的安装项目可能不一致,
 就要修改cra_ck.bat,很麻烦。这里介绍用 MakeBatch.exe 来自动产生 cra_ck.bat 批处理文件来运行 'nolic.com'。
 可以通用于各种安装版本和选项。
 注意 MakeBatch 需要 VB6 运行环境. 如果你机器上没有VB6,就先安装 makebatch的安装版本。
如果有就直接运行 makebatch.exe 好了。

步骤如下:

1) 拷贝 NOLIC.COM 到 WINDOWS/SYSTEM32,  运行.

2) 安装cadence spb product, 但是不要装license manager,或其他有关license的东西.

3) 拷贝 MakeBatch.exe, LICENSE.DAT 到SPB162的安装目录.(C:\Cadence\)

3)然后运行MakeBatch.exe ,如果你不是安装在c:\Cadence,你需要指定Cadence的安装根目录,然后点start来自动产生 batch.bat

4) 运行 batch.bat。如果运行报告有错误,那么再重复几次到没有错误报告为止。

5) 在 windows 系统变量(System Environmental Variables)设置中加上或改变为 CDS_LIC_FILE = C:\Cadence\license.dat

6)一般做到第5步就大功告成了。我从来没有遇到要第六步的。但是还是照抄如下。
   如果安装完后,打开软件提示”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RWSet02K3Color 于动态链接库RWUXThemeS.dll上,这样解决:从tools\bin下RWUXThemeS.dll拷贝到  windows\system32下就可以了

请教各位哪里可以找到MakeBatch.exe文件啊

网友:
我也想要啊

楼主:
534663830加我QQ  我告诉你怎么破解!备注 就说在EDA365上认识的。我16.3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