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探讨

楼主(2012-06-29):
大家在普通设计中常用到的电源芯片都有什么啊,争取能讨论出一个经济实惠的方案来!欢迎大家踊跃发表自己的看法!

网友A:
这个题目好大呀,应用需求是什么呢?
何种场合?
多大功率?
升降压?
纹波需求?
EMI要求?
需不需要隔离?
一组还是多组输出?
成本要求?
是否需要轻载高效?

我个人只做过普通30W以内的板上电源,
主要设计过buck boost cuk zepic inverter charge pump类型。
芯片涉及 ti  onsemi ns linear的

网友:
LM2596 高压,常用于板卡的总电源输入端。或作中间转换电源板。体积较大,器件价约10元
MP1482 5V 12V输入时,2A输出,可调电压1.2-3.3输出,常用于板点负载,如IO电压3.3V,内存电压2.5,1.8V,核心电压1.2V.约2-3元,体积中等
MP2307 同上,3A的,略贵。体积同上。约5元
SC417  5V,12V输入,10A出,QFN5*6.常用于大功耗器件的核心电压。器件价约12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题目好大呀,应用需求是什么呢?
何种场合?
多大功率?

一看就是高手啊,一个做开关电源的高手!能给大家共享一下你的成果吗?

网友:
是的,这个得分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应用,楼主这个概念太大了!!

网友(2015-07-02):
这个得分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应用

网友:
    关注一下,坐等大牛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