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6.5版本的原理图器件编号问题!

楼主(2012-06-29):
我装了16.5版本后,复制器件时,编号自动添加的时候总是从同类中最大的编号开始,不能填补中间空着的编号,有哪位能帮忙指点一下,之前15.7版本时没这问题。
比如说,图中有R1,R2,中间空着,直到R80,我现在点击R1复制,粘贴后的编号是R81,但我希望是R3,感觉像是16.5的BUG,之前15.7版本的能实现。

望高手指点!拜谢!

网友:
好像沒有方法,目前我的 ORCAD 是 16.50.18 版,我的情況與你相同。

楼主:
我的版本到24了也有问题,之前15.7版本没这问题,咋改成这样了

楼主:
继续等待高人指点!!!

网友:
我的16.3没事,16.5就有,真不知道那帮人为什么要这么做?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很想知道该怎么办。每次都手动改,简直疯了

网友(2012-08-14):
我的16.3 s41 也是这样,不知道怎么办?痛苦呀

网友:
反正到最后都要进行一次从新编号。

楼主(2012-09-13):
看来只有等待补丁了!

网友:
打了补丁好像也有这个问题呀!求解……

网友:
请在setup->tools->packager-XL->点击setup->layout,勾选reuse Ref...。请尝试。
谢谢!!

网友:
ls说的不明白,在哪里?

楼主(2013-03-24):
还没有解决,不知道最新的补丁解决了没?有打过的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有解决,不知道最新的补丁解决了没?有打过的指点一下!

ORCAD 16.6 的情況仍然如此(不管有無補丁,目前是005),推測是 ORCAD 的規則改變,造成編號一定要從最後的號碼開始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ORCAD 16.6 的情況仍然如此(不管有無補丁,目前是005),推測是 ORCAD 的規則改變,造成編號一定要從最後的 ...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绝对是脑残级别的升级!

网友(2013-04-29):
从第一个开始复制。就行了。

网友B:
还有就是分体元件编号,真是脑残啊,不知道现在更新没。

楼主(2013-10-07):
还是没有解决啊!继续等待!!!

楼上说的分离器件的问题,我倒是找到了办法:
打开任一文档后,菜单中选择打开【Accessories】\【Cadence Tcl/Tk Utilities】\ 【Utilities】对话框,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Extended Preferences】,点击【launch】或直接双击,弹出对话框中选择【Design Annotation】选项,在右边的页面中选择【First Match】即可!

大家可以试试!

另外,16.5版本的软件启动时会有一个讨厌的Startpage,影响启动速度,在第一项【Designs and Libraries】里面可以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分体元件编号,真是脑残啊,不知道现在更新没。

打开任一文档后,菜单中选择打开【Accessories】\【Cadence Tcl/Tk Utilities】\ 【Utilities】对话框,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Extended Preferences】,点击【launch】或直接双击,弹出对话框中选择【Design Annotation】选项,在右边的页面中选择【First Match】即可!

你试试!

网友(2013-11-28):
非常感谢楼上的XD.

网友(2014-01-03):
这是团队设计的最好的设计协作,我也是偶尔在看一本写得还可以的书中看到的,反复看好几次,才体会到的。同时说点题外话,本人有幸见过澳大利亚的AD10软件总部有八九十个软件工程师的团队在做编程工作,这个cadence软件公司,—定会有更多更强的软件高级工程师在做编程戓相关工作.

网友:
Cadence印刷电路板设计 -allegro PCB editor 设计指南,33页,请仔细看看,这种复制元件后,序号会从最大的元件序号递增的原因和好处,

网友:
有些不好的陋习要改掉,接受新的,先进的设计方式,方法。

网友:
正好这几天也在用16.5设计原理图,删除一个电阻后,再复制一个电阻,增加元件序号一下变成了R200,想起什么地方看到过这种方式的好处,

网友:
不好意思,多说一句,我不是让大伙去买那本书,打广告,每本书也许有亮点,我还是主张,少买书,多看电子书,省钱又省事,外加环保,谢谢!

网友(2015-01-25):
16.3 @ 020 hotfix 没有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