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问一DDR3 时序预算的问题

楼主(2012-06-29):
时序预算公式:
Tvb-Tsetup-Tboard_skew=Tsetup_margin
Tva-Thold-Tboard_skew=Thold_margin
用下图提供数据得,Tsetup_board_budget=440-300=140ps
Thold_board_budget=315-300=15ps
问题:
15ps的板级预算,怎么可能满足?单算Vref的抖动就已经不能满足了。遇到这样的问题,各位大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2-10-23):
高手还是很少啊

网友:
看到DATA还有140PS的MARGIN, 但ADD/CMD/CTRL很少。确实比较糟糕。
但DDR3 ADD/CMD/CTRL 有1T/2T的技术,2T简单来说就是CLK 2个周期采样一次add/cmd/ctrl,所以ADD的频率只有一半DATA频率。
上面的表格应该是1T的时候的TIMING.  到2T的话,应该margini还是很大的。

注意:有的DDR3 odt,cke,CS只能1T模式操作

网友A(2012-11-22):
问下,一个DDR3 1333速率,在仿真时,它的clk频率和数据信号以及地址/控制信号的频率分别是多少呢?能否解答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一个DDR3 1333速率,在仿真时,它的clk频率和数据信号以及地址/控制信号的频率分别是多少呢?能否解答 ...

clk=667
data=1333
    c&a=667
    C&A=667我是按照3#的说的1T模式。
3#有句话说2T时ADD的频率只有一半DATA频率,个人感觉应该是四分之一频率。1333是上下沿都采样(因为是ddr),clk还是667,所以2T时候ca应该是667的一半,也就是1333的四分之一。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点评):
data==667 Mhz 不是1333mhz 1333 是指MBITS, 我说的CA是DATA=667的一半就是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