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八层板层设置

楼主(2012-06-29):
画了一个八层板 ,层设置如下TOP,GND,S1,mixGNd,Power,S2,AGND,Bottom,现在电路中只有数字地和模拟地两种,GND和AGND都是完整的地平面,请问MixGND如何处理 是否需要做分割,走线铺铜已经完成了,试着分割MixGNd 行不通,求教 这样怎么处理

网友:
建议在L2,L4,L7层都作为混合分割地层 ,然后分别桥接。

网友:
模拟区域要和数字区域严格的分开,然后用磁珠桥接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