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为何大多数电磁仿真器一般都显示传输线频域扫频的波动情况?

楼主(2012-06-30):
    为何大多数电磁仿真器一般都显示传输线频域扫频的波动情况?
不显示传输线时域的波动情况? 例如假如传输线跑着几百MHz方波信号时产生的电磁效应与直观的失真反射等情况,并同时观察频域的结果?

网友A:
    因为频域来看变化比较直观,尤其是利于定量分析。时域虽然可以通过波形质量来反映这种变化,但比较定性,比如你很难通过过冲或振铃来判断反射的严重程度。

    当然在看完S参数后,做一个瞬态分析,到时域看看脉冲响应是极其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频域来看变化比较直观,尤其是利于定量分析。时域虽然可以通过波形质量来反映这种变化,但比较定性,比 ...

s是啊 这是不是需要工具本身必须同时支持时域与频域分析能力才行吧

网友A:
    是的,像ADS这种软件就能做到,事实上提取S参数的软件很多,但最难做的是保真无源参数的因果性,或者说能让使用者容易的得到瞬态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像ADS这种软件就能做到,事实上提取S参数的软件很多,但最难做的是保真无源参数的因果性,或者说能让 ...

比较关注这块  希望后续能多了解一些

    增加一些感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