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LLEGRO的问题

楼主(2012-06-30):
请问下,我用orcad Capture软件,选择了 A/D那项,我根据HANDBOOK,采用BOTTOM-UP画了一个原理图。但生成BOM时,或者导入PCB时却没有UP的SCH的元件内容,还有up图不能放探针仿真。为什么呢?

版本16.5

网友A:
我沒遇過這樣的問題,也沒有看你的文件,所以不知道該如何幫你。但是可幫你頂一下,希望有路過的高手或是大蝦可以來幫你。

楼主:
谢谢你的热情帮助!今晚就把文件打包上来,给你或后来之人看看!

楼主:
希望有人帮忙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沒遇過這樣的問題,也沒有看你的文件,所以不知道該如何幫你。但是可幫你頂一下,希望有路過的高手或是大 ...

版主,可以帮我解决下吗?

网友:
參考圖片和檔案  (我有修改你的電路圖)
另外建議命名不要用中文字

楼主:
谢谢,今晚回去看看!不喜欢中文命名好多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