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阻抗计算

楼主(2012-06-30):
小弟是新手,画了一个板子,工程师叫我算HDMI(100欧)和USB (90欧)的阻抗,我的板子是1.6MM。两层的板,工程师给了我一个阻抗计算的软件,我不知道算差分线要选择那一个图标,(还给我的PCB板评审了,我上传一下希望大家不要犯我同样的错误,[是个台湾工程师给我评审的])

网友:
请有阻搞计算工具的说明文档请发一下。我也很想只道是怎么用的。

网友:
楼上的知道咋算不,给大家讲解一下

网友A:
去下载一个IS8000吧,你这个1.6的双面板,左右地线都要20mil所以差分线会比较宽

网友:
楼上正解,用共面模型,差分对两边有完整的copper,再具体选择参数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下载一个IS8000吧,你这个1.6的双面板,左右地线都要20mil所以差分线会比较宽

謝謝您的指點,讓我受益匪淺,還想請教您一個問題,如果四層板,我算HDMI(100欧)和USB (90欧)的阻抗,板子是1.6MM。走線在第一層的話,您能不能給我算一下,上傳一下圖片(像剛剛上傳的圖片一樣)我按您的樣本計算,謝謝您了。

网友(2013-08-02):
请教, 16.6内差分线是没有包括阻抗计算的吗?......在16.6内我没找到如底材,介质等的设置, 是否要用外挂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