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产gerber后倒入cam350 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6-30):
allegro 生成光绘文件后在倒入gerber 文件到cam350 时出现以上错误  是我生成都光绘文件有问题吗

倒入cam350 出现如下错误

倒入cam350 出现如下错误

网友:
你的板子上有非圆形的过孔吧,而且你定义了NCRoute
论坛里有个帖子讲过怎么解决,我不记得了
我的处理方法都是确认生成的NC Legend那个表里有那些异型过孔,然后再和板厂沟通下,让他们帮忙处理

楼主:
是的 不知道这个怎么处理 我同一个封装做了两次一个是好的一个是中间的电源引脚变成了钻孔而不是椭圆形的电源引脚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