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制继电器封装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2-06-30):
请教:绘制继电器封装需要注意什么,原理图封装和PCB封装。
请高手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按照实物来

网友A:
直插的话 孔可以做大点   PCB上标明控制端  外框不要比实物最大尺寸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插的话 孔可以做大点   PCB上标明控制端  外框不要比实物最大尺寸小

好的,谢谢

网友B:
最好是做出封装后,打印出1:1的图纸,用实物去比较,可以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做出封装后,打印出1:1的图纸,用实物去比较,可以微调。

嗯,一般做出封装最好是这样。不过如果申购的样品没有到,就没得实物去比较,呵呵。所以最好就是在设计初期定下型号申购以备后续工作。

网友(2013-02-27):
孔大。注意封装的开关与datasheet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