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5ghz天线 滤波问题

楼主(2012-06-30):
   请问论坛里的老师,师兄们,我2.45ghz的天线,电路图我已经传上去了,里面有个rc滤波,我不知道这个rc到底取值在多少比较合适,一直很纠结,希望能不吝赐教一下,非常感谢~

radio trigger 电路

radio trigger 电路

网友A:
这里的RC不是滤波!?!!!!

是阻抗匹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RC不是滤波!?!!!!

是阻抗匹配用!!!

我以为是高通滤波呢,  大侠,如果阻抗匹配能不能确定电容的值是多少呢? 小弟刚刚从事,对这还没怎么经验

网友:
75R的天线?  带宽好多哦 ?

网友B:
对啊,不是rc滤波吧
是不是前段匹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匹配的。。。。

我看了作者的paper,说是RC滤波器,他用430mhz举例,而我想用在2.45ghz,所以把他改成cr高通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啊,不是rc滤波吧
是不是前段匹配啊。。。

我看了作者的paper,说是RC滤波器,他用430mhz举例,而我想用在2.45ghz,所以把他改成cr高通滤波~

网友:
这rc能滤多少?真想滤高频可以自己设计,但是匹配就得自己慢慢调了

网友D:
我们做过433的,应当是几皮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做过433的,应当是几皮发的吧。

嗯,我用的是4.7pf的。

网友(2012-08-15):
应当是这个值,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