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如何在PCB中全部选中所有元器件的REFDES属性?

楼主(2012-06-30):
mentor 如何在PCB中全部选中所有元器件的REFDES属性?并把这些属性的大小改成一样的?

网友A:
把所有的层关掉,只显示ref那一层,然后全选,右键属性,就可以改成一样大小

网友(2012-08-11):
引用 网友A:
把所有的层关掉,只显示ref那一层,然后全选,右键属性,就可以改成一样大小

这个可以直接在中心库里设置好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