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没有任何操作,鼠标默认route命令,怎么改设置

楼主(2012-07-01):
如题,鼠标不进行任何操作,例如点选某个pin之后就直接连线,只要oops之后才能选中该pin,然后才能针对这个pin进行move 、delete等其他操作。这个是怎么回事儿,恳请大侠指点,多谢!!!

网友A:
你这是进入“Etchedit”模式了吧,右键“Application mode”菜单可以更改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进入“Etchedit”模式了吧,右键“Application mode”菜单可以更改模式

恩 确实是 多谢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