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间距的BGA上面4/10mil盲孔放置得很乱可以吗?

楼主(2012-07-01):
(图片)

楼主:
请问会不会对PCB加工和焊接造成影响

网友A:
如果是0.5mmpin距的话,我建议还是直接将孔打在焊盘的中心位置。你这里是盲孔,不知道顶层到哪一层,如果过孔不是很深的话就不用考虑塞孔了。如果比较深的话,还是考虑下塞孔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0.5mmpin距的话,我建议还是直接将孔打在焊盘的中心位置。你这里是盲孔,不知道顶层到哪一层,如果过 ...

1,2层盲孔

阻焊的时候PCB厂家会把盲孔跟焊盘重叠那一部分露出来,不重叠的那一部分上绿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2层盲孔

阻焊的时候PCB厂家会把盲孔跟焊盘重叠那一部分露出来,不重叠的那一部分上绿油吗?

会上绿油,一般建议VIA和PAD重叠,要不做出来的成品,PAD会变形,SMT的时候良率会下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会不会对PCB加工和焊接造成影响

做出来的焊盘是异形的,对贴片会有影响,建议直接打到焊盘中心。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答!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很希望全部打到焊盘正中心去!!!!0.5MM间距,线宽线距4mil,两个盘之间根本不可能走出一根线出来,总是有一个要偏一点,再考虑一下扇出时出线的顺序,盲孔位置就只能迁就于走线啦

网友B:
    焊盘尺寸多大?BGA多少pin的啊?两个焊盘之间走不出4MIL的线,3mil的试试啊,如果BGA pin脚很多,扇出不了的话(这里指盲孔),出线很多的话,可以考虑走二阶的板子啊。可以扇出的话,应该出线没问题的。呵呵

网友:
    线宽再小点,间距再小点,孔打焊盘中心啊

网友C:
    盲孔可以用4MIL/8MIL的好出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盘尺寸多大?BGA多少pin的啊?两个焊盘之间走不出4MIL的线,3mil的试试啊,如果BGA pin脚很多,扇出不了的 ...

    谢谢回复,bga424pin的,0.5pitch,现在用常规工艺画出来了,比较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盲孔可以用4MIL/8MIL的好出线一点

4mil/8mil,问了兴森,金百泽,不知道是不是不愿意做,都说要用4mil/10mil的,咬咬牙,画完它

网友:
    4/8国内没有板厂能够做得出来。盘比孔单边至少要>3mil

网友:
    楼上说的对头,焊环单边尺寸要 大于3mil才可以,目前国内工艺是这样的,所以最小取4/10mil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答,PCB发出去了,用的是4/10的盲孔

网友:
我的是 2.5mil/2.5mil 0.4mm pi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