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zuken文件怎么导入SIwave

楼主(2012-07-01):
请教各位,Zuken文件怎么导入siwave

网友A:
没用过zuken,哪位用的过可以帮助下L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zuken,哪位用的过可以帮助下LZ

再请教您个问题,我在SIwave里加4个port时,运行时出现
“Simulation "SYZ Sweep 1" terminated on host at Mon Jul 02 09:23:27 2012 with exit code-1073741811”,Results窗口没有出现仿真的结果,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
方便上工程文件么?传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您个问题,我在SIwave里加4个port时,运行时出现
“Simulation "SYZ Sweep 1" terminated on host ...

哪个地方有错误仿真终止了吧,这个得看到底是什么错误才能判断,要是有可能就传下工程文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