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自动布线问题

楼主(2012-07-01):
由于我画的PCB的线路太多 所以自动布线老是将线缠在一起,最后导致布线失败 请问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防止这种现象发生?或者可不可以手动进行布线!

网友:
你的在rule里面设置布线规则,个人建议新手还是手动布线好,自动布线用多了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