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ardStation安装之后XVSION启动不起来,没法自动设置XVSION,紧急求救!

楼主(2012-07-01):
BoardStation安装之后XVSION启动不起来,没法自动设置XVSION,紧急求救!- j$ I- t! y, p* _
安装之后 也没出现任何错误,但是控制面板里面的两项设置打不开,重启之后 没法自动设置XVSION,紧急求救!

楼主:
各位大侠,帮帮忙,谁能给指导一二?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看它自带的安装说明吧,按着步骤一步一步来肯定能行的,差一步可就不行了!

网友:
请问哪里有BoardStation PCB即EE下载啊?请好心人分享。我装了WG7.93,感觉教材太少,老版教材菜单与现在版本区别较大。严重影响我学习的积极性。Cadence  Allergo我学得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