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灌铜的问题

楼主(2012-07-01):
我在设计规则中设置灌铜的间距为12mil,          由于HDMI的网络阻抗计算后与地的间距为20mil,我选择HDMI的网络单独设置走线规则,结果是灌铜后与地的间距是20mil ,          现在我要算USB网络的阻抗计算,结果是USB的网络与地的间距是7mil ,我单独设置走线规则,灌铜后的结果是USB的灌铜也是12mil (我是要与地的间距为7mil)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把USB与地的灌铜间距设为7mil,

网友A:
你可以在rules的net或者component中设置,优先级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rules的net或者component中设置,优先级高

您好!我在rules的net中设置了,HDMA的灌铜间距大于默认的12mil就可以,USB小于默认的12mil就不行,(我USB要灌铜间距为7mil)难道就只能比默认的12mil大才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在rules的net中设置了,HDMA的灌铜间距大于默认的12mil就可以,USB小于默认的12mil就不行,(我U ...

网友B: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你再把灌铜的网络(GND)的 Cooper 改小到你要的规格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您的方法对头。谢谢了,不知道怎么给您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你再把灌铜的网络(GND)的 Cooper 改小到你要的规格就OK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