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 16.3在WIN7下无法Report

楼主(2012-07-01):
只要执行report或者quick report就会弹出如下提示:Report not generated;Bill of Material Report(Condensed)  report其他的项目也会这样,是再WIN7下才有这种问题么?求解答~

网友A:
    好像是个别工程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个别工程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我从XP下做的图,然后拿到WIN7的打开,会有影响么?